BGA万能钢网怎么用

楼主(2013-12-22):
BGA万能钢网怎么用的啊,,我买了一个值锡台配了几片万能钢网,,用的时候芯片根万能钢网对不上点啊,,,怎么转都不行,,有用过的兄弟吗,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建议你直接换了你的钢网,不然你只有用手工值了

网友:
放桥上面。。。

网友:
那种通用的不好用呢

网友:
点不能全部对上当然不能用啊,只能说你的钢网种类不够全面

网友:
有部分点是上不了锡球的

网友:
还是多练练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