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看视频很卡

楼主(2013-12-22):
有一台老式电脑,技嘉主板,475cpu,看视频非常卡,一跳一跳的,声音还不同步,cpu使用率到100%,关了视频后就降到百分之十以下。原来cpu是赛扬1.7ghz的,我换了个奔腾2.6的,结果没有多大改观,哪个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需要要加独立显卡吗?
cpu
显卡
技嘉主板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475是啥CPU?

网友A:
是478的吧,显卡不行换个好点的AGP显卡吧,478主板好像不支持PCI-E的显卡

网友:
先扫硬盘,确定硬盘没问题之后,电脑跑下鲁大师,看看哪个部位温度过高。还有就是用手摸下南桥温度是否很烫。

网友:
478的平台看视频,只要视频的清晰度稍微高点都吃不消了,除非你能找到硬解高清的AGP显卡,就算这样也只能是稍微能接受。

网友:
升下级不就行了,找那麻烦现在又不贵!

网友:
要更新换代了

网友:
不同的软件吃内存不同。换软件或加内存能改善。另外就是小窗口播放比全屏要流畅

网友:
机器太老了还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