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宽带无法连接路由器

楼主(2013-12-22):
我浙江的,客户家里接了广电的宽带,直接网线进来用电脑PPPOE拨号能正常上网。接上无线路由器就上不去,路由器WAN状态里显示服务器无响应,换了好几个牌子的路由器一样的结果。把网线直接插电脑一拨就上去了。MAC克隆什么的都试了。

网友:
你直接手动获取IP地址就可以了是路由器自动获取IP地址不是电脑   广电的就是麻烦  上次我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能详细点吗?你的意思是WAN口上网方式改为动态IP?

网友:
我在西安有个奇葩的‘元和网络’也是如此...

网友A:
你先路由器恢复出厂值然后选择动态IP地址   你不会设置路由器吗

网友:
WAN口上网方式改为静态IP不是动态IP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路由器恢复出厂值然后选择动态IP地址   你不会设置路由器吗

进来的网线插WAN口,然后选动态IP上网?这能上得去?

网友:
可能是路由被锁了吧。

网友:
有点乱,没看明白,不是拨号的吗?能动态IP?

网友:
2楼的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我这是要PPPOE拨号的,选动态IP不能获取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