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的联想启天A7000一体机

楼主(2013-12-22):
  联想一体机  因为电网故障 电源被烧毁了 客户找电网公司赔偿   不知道电网公司是在那儿修的 直接在机器外边加了一个适配器(19V圆插头剪掉 接了一个三角插头) 原先的电源板被拆掉了 把19V借口的线拉到机壳接到机壳的三角插孔上面  今天下午客户的打印机坏了 为了测试打印机方便 客户把这台一体机和打印机一起带到商家那里  商家不知道 直接把220V 的插头插到这个插孔上 然后商家那得插板爆了一下  机器烧短路了  送到我这里  晚上检查 只是并在19V借口处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了

  注:该接19V直流的地方被接了220的交流电  却只烧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看的模模糊糊的意思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本来该接19V直流的地方被接了220的交流电  却只烧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B:
后面的这句能看明白,但前面说的也太乱了吧!

就是、不看最后那句话还真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个很正常呀。证明别个保护电路牛撒

网友:
前面想说明一些事,只是表达得太混乱了;后面的总结才是真正想说的话!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这句能看明白,但前面说的也太乱了吧!

看来我编辑帖子以后要用 普通话才得行了

网友C:
楼主收了多少银子啊

网友:
广州话也罢,普通话也罢;以简洁的话来表达清楚你自己想讲的意思,噤样就得啦!
我个人中意你用广州话

网友:
呵呵~~~~确实牛啊~~~~这都没烧坏啊~~~保护做的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收了多少银子啊

还没报价 准备报个毛老爷

网友E:
这个,好吧,好强大。。。这个是不是修家电的修的?

网友:
想知赚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报价 准备报个毛老爷

最少2张 不然不够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吧,好强大。。。这个是不是修家电的修的?

客户是派出所  找电力公司陪  不知道电力公司找哪儿修的

网友F:
你前面 解释 一大堆。。不如直接     本来该接19V直流的地方被接了220的交流电  却只烧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前面 解释 一大堆。。不如直接     本来该接19V直流的地方被接了220的交流电  却只烧了一个保护二极管

只是想把原因给讲清楚

网友:
这能代用多久时间。肯定是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太有才了  小弟佩服

网友:
这改线路的人牛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