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

楼主(2013-12-22):
PS/2鼠标用不了键盘能用, USB鼠标刚开始用正常过不了几分钟就没用,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看看USB对地阻值是不是正常的 。。。。

网友:
测一下对地阻值,供电时钟是否正常?测一下

网友:
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很肯定的和你说,这样的问题不用考虑南桥坏

网友:
还有的就是,你起码要将主板的型号说出来吧,这样大家都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