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投影机投影有條紋

楼主(2013-12-22):
品牌:日立
型號:CPX1

以下為故障現象

請問前輩這種現象是哪種故障呢??

网友:
条纹在哪儿呢?看不清

网友:
没修过哦·~但是正想接触呢~~~这个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
应该是液晶片或驱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检查镜头排线是否松动  有无明显外观

网友:
先检查液晶排线,液晶板损坏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两个是不同的

网友:
液晶面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