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

楼主(2013-12-22):
我有台dell 1555的机器,客户说是突然开不了。通电测试电流跑0.8 加不加内存一样,所有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一样,摸南桥很烫,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教下,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指点下,兄弟万分感谢

网友:
现查供电?。。。。。

网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供电都正常,就是显卡的问题,没有温度,重新置了一下,好了

网友:
是独显的吗 独显就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