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LS22A300液晶显示器灰屏

楼主(2013-12-23):
现在是黑白灰的花屏,仔细看,轻微到可以看个大概,比如说:桌面上的文件窗口到轮廓可以看见,就是不知道怎么成灰白的了,看电路板也没有明显的痕迹,
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会事,我要做些什么,它就可以正常了。(不要说重新买个类似的话)

网友:
图片怎么没有办法显示啊,我发错了 吗?

网友:
感觉像是,液晶屏的问题,期待高手能给出正确答案,我还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刷程序吧!!!24 25都要刷

网友:
换MCU,这个机器就这种故障,先去三星官网下载程序升级软件,自己弄下,实在不行,就换2个芯片吧。

网友:
可以用通用的驱动板先试下。

网友:
查14级分压电阻正不正常吧。。还有-vgl是否有电压。

网友:
这显示器程序爱坏  先刷下再说吧  前天我这里有个这样的显示器 直接刷程序就好了 大洋直接入手

网友:
有点怪,之前一碰开关,2秒就开了,现在一碰开关10秒才开,就像你说到,刚开始白屏就1-2秒,后变灰白,到后面就成灰白屏了

网友:
可以先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三星的通病,屏有问题了

网友:
再好 先点一下屏 是否正常 三星是程序 爱出问题

网友A:
求个正确答案,楼主你现在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个正确答案,楼主你现在修好了没有啊

还没有,我从网上买个MCU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难道灰屏也是程序问题?不过刷写程序是一个选择,不行再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
多半是屏幕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点屏看看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我已经彻底查清楚了,是屏本身问题,(我用了同一块电路板试的)

网友:
没办法修了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型号的屏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换屏线试试,图片上的屏线右边好像有问题

网友(2019-09-18):
显示器灰屏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583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