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f725t-c35变态主板IC ,大家来看看那这个是什么芯片啊 ?

楼主(2013-12-22):
V星nf725t-c35  内部型号ms-7615  不跑吗 上电测量主板各个供电,发现桥供电和CPU总线供电没有出来,该供电是由358控制所得,直接更换358无果后,测量8脚12V供电,其他脚全部为零V,按照358工作原理, 查找358的3  5脚同相输入端电压 追查线路发现了这个外星来的8脚芯片S3-B  AGP017
由于没有图纸 也没有资料维修进入困境,现在求助万能的论坛那,哪位高手里面有图纸或芯片的资料麻烦提供一下 ,谢谢咯,有用资料一定加分..

网友:
如果是上述的零件坏掉,那恭喜你。(没有代用,找料板)

网友:
貌似358吧、、、、、

网友:
这个还真很少找的到 很窄的一个八角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板,真的坑,

网友:
如果2脚接地,1脚是5V。
3,4脚接内存管理总线的话。
那就是UP6261

网友:
总领全文,此版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