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不触发

楼主(2013-12-22):
今天修到一台DELL1464  独显,HM55的PCH  I5的处理器 ,然后用风枪吹了显卡,屏就亮了            然后就跑去用BGA加焊,加焊了之后开始测试是否能点亮,这下就不触发了,待机有一点0.01    待机3.3V有    5V没有   按一下触发开关,D30的LED灯会闪一下就熄灭  然后不触发了   没有电流基本是0.01      我测各电感只有显卡供电电感为0欧      但是就算显卡供电电感为0,也会上电啊,就是不上电        我都郁闷了                            请问这个怎么回事啊               这个要怎么修呢

网友:
可能是显卡你加焊的时候搞短路了

网友:
触发后保护,明显量到显卡供电短路,那就换显卡啊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0欧肯定是坏了啊。在测测显卡上面的电容看有没有0的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为0欧 ,明显是显卡本身短路损坏了,换显卡试下,这个显卡损坏的 话,也会导致开机电流停流到一定值不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