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打印机 打印时有重影

楼主(2013-12-22):
大多数联想打印机都是分离式硒鼓,由两个组成一个是粉盒一个硒鼓 ,打印出来的白纸上的字很清晰但有重影,可能是硒鼓报废了,或者粉盒的粉加错了。请正确使用粉瓶的信息加对应粉盒是才可以要不然是粉加错了导致显影不正常会有重影发生,粉加对了还是有问题可能是硒鼓的问题,可以试着清理一下硒鼓,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跟换新硒鼓。

网友:
定影温度不够或者定影膜脏都有可能重影哦,另外股重影换鼓芯就行,粉仓那就得换了国产的都在百元以内(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