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60背光不亮求助

楼主(2013-12-22):
故障如题。已更换高压条和排线无效,有18V致高压条,不知道哪个引脚是背光开启信号。求各位大师帮忙!谢谢
求助
联想

网友:
是LED不是LCD

网友:
开机后能不能隐约看到进系统,能看到可能是屏灯管坏了,不能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那你看下屏线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