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1T-PLUS 跑E0

楼主(2013-12-22):
客户拿来的时候就是跑E0,前几天修过几块跑E0的都是因为内存条件不满足,以为又赚到了,结果....
三代内存假负载上面根本不知道量哪里,主供电1.5正常,1脚0.7几正常,236脚3.3正常,换过IO、刷过BIOS,还是老样子,后来发现内存复位0V,跑线复位脚直接进北桥,加焊后·····北桥挂了,板子还在保但被我们动了,还在跟客户周旋中,打算订桥来换上了。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兄弟给点建议啊

网友:
呵呵呵! 真的是摊上大麻烦了;我相信你换上北桥芯片仍然是涛声依旧。

网友:
建议你用DDR3的阻值卡打一下内存电压和内存槽阻值

网友:
P41的板要上E系列的U 内存要用667以上的

网友:
重点查内存处理这一块。 查SPD电压。内存电压。时间等。

网友:
刷新程序看看还跑代码

网友:
你修不好没事,你把板子清洗干净,暴露在有灰尘的地方,自然上灰。忽悠几个售后小弟还是没问题的。心情好的时候,好板弄坏去质保是常事。什么割线法拉。桥下吹金属粉末法拉。最经典的是差一两个月质保到期。售后给换板子,还要承诺保一年的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