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啊、小弟给你们跪啦。电脑死机,重启不显示。必须清一下COMS电池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12-22):
主板型号        精英 IC780M-A2
电脑用着就死机。重启显示但进系统快进去的时候还是死机。在重启就不显示了。必须清一下coms电池才能正常使用。不过用不长还是死机。在清一下COMS电池还能再用。
哎。头痛死我了快。大哥大姐大神师傅。求命啊、小弟给你们跪了。

网友:
你可以换个COMS 电池试试看看

网友:
重置CMOS,不行就刷。。。检查硬盘有没坏道。。。

网友:
摘掉硬盘,装个pe试试看能用多长时间,排除法查找吧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

网友:
擦一下内存条

网友:
先换小电池试一下,不行就换内存,显卡,CPU来试一下。再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做南桥芯片。再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2015-04-11):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1338   帮忙下个BIOS   10分 好贵哟

网友:
很像是组装的配件不兼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