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主板待机电流0.1A

楼主(2013-12-22):
华硕K40IN  机器拿来是屏颜色偏蓝 忽好忽坏判断是屏线问题拆机重新插拔故障消失,装上以后开机无反应了,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2A 拆开机器拿出主板发现待机芯片发热,测量上管和电容均没有短路,判断是开机芯片损坏因为最近身上静电太大了拆屏线的时候碰到主板了,手上没有同型号的芯片,正好手上有个一样的本 想把待机芯片拆下来换上测试下,没想到换上后待机电流0.1A再拆下换回到原来的本上也不开机了 电流也是0.1A迷惑中 论坛的高手们给点思路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点评):
待机芯片什么什么型号

网友:
待机芯片什么什么型号

网友:
待机芯片什么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先看看3V5V输出有吗,

网友:
应该是静电击穿,可以检查下异常发热的芯片,在检测其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拆开看看有没有发烫的芯片,待机偏高,微短

网友:
先换芯片看看。

网友(2014-09-12):
应该 是芯片问题多的,以前遇到这样的

网友:
我的和你问题一样

网友:
是利好消息啊,羡慕

网友(2015-12-01):
看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