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945GZME-RH Rev.1.0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无电压应该查那些东西。

楼主(2013-12-22):
技嘉8I945GZME-RH Rev.1.0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无电压应该查那些东西。 测U85第二脚电压为0.98V第三脚电压是0.63V第四脚12V。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是用手机上的图片看不清。CPU的en脚是总线电压正常后发出pg开启

网友:
en脚的电压不是PWM芯片发出的。总线供电正常后经过三极管的转换,去开启电源管理芯片,也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 信号。所以是如楼上说的,先有总线供电正常后,才会发EN信号到PWM.

网友:
测量比较器的2.3脚电压是多少,肯定是反向大于同向了,,,才会输出低电平

网友A:
继续追查比较器同向输入VTT GMCH源头.

网友:
总线电压正常后发出的pg信号

网友:
第一脚 和37脚是多少????

网友:
跑线看看是哪里把电给切断了!

网友:
vtt gmch低了应当大于0.98

网友:
用镊子翘起 EN脚看下电压变化,一般 这个引脚是1.2V高电平开启工作,可以追查比较器同向输入VTT GMCH源头,解决问题。

网友:
你量下U58A第一脚有电吗,没有的话你把连它的电阻断开 量量看。
不行的话你查下这个运放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图纸还不好办吗,顺着VTT GMCH查回去呀!(也不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
把U85A的1脚翘起来,看看1脚电压多少,要是继续低电平,就差3脚电压的来源,

网友:
楼上说的对顺着查VTT GMCH源头

网友B:
第一脚量的电压是多少的,然后你用一个公式算一下的看是不是这个电压,从而判断稳压器是不是坏的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那个VTT_GMGH电压是代机电压3.3V经过U85B后通过Q287转换得来的一个电压,CPU、IO、CPU都需要它,中途通过的电容电阻不计其数(如果遇到对地电容微短路就查死你啦),一步步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脚量的电压是多少的,然后你用一个公式算一下的看是不是这个电压,从而判断稳压器是不是坏的

比较器第一脚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追查比较器同向输入VTT GMCH源头.

VTT GMCH是总线供电吗?

网友:
从总线供电到桥查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