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42jp 开机要加热、mos管发热原因

楼主(2013-12-22):
开始还以为北桥烧了,鼓捣了一下发现只是虚焊,加焊了一下能启起来了,但还是有问题,第一次都是电源灯亮、黑屏,要烧一会儿后,第二次才能启起来。后来发现用热风吹这个mos管附近就能启起来,

还不能确定是这个mos管还是边上电容的问题。
同时不管黑屏还是正常启动起来八九秒后,IO芯片边上这个mos管都很热——不——应该叫烫,得有个70多度,不知是什么原因

求教

PS:我还不是正式会员,当帖子被移到维修区时回复不了各位大侠的留言,还请见谅!

网友(点评):
发热是因为负载过重,不亮是因为该电路的反馈电路故障引起,把那个反馈电阻PIN10(OC)电阻调小一点,然后把上管和双下管换掉。药到病除

网友:
今天刚修这板  加热就亮  1.05v上管的滤波电容不良  您可以试试

网友A:
你先下载图纸,这样方便你维修。

网友B:
查查mos管的后级~、、、、

网友(点评):
等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C:
先查下MOS管本身的对地阻值 ,然后通过跑线找相连后级负载元器件。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的你个是发烫放了下电。。没事了装起来

网友E:
把红圈中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F:
通病,CPU供电芯片有问题……不太好修哇

网友G:
好像cpu供电芯片下面的乛个四方芯片12脚还是几脚来一个电阻的问题  论坛上有发帖的

网友H:
我遇到两台这样的机器一加热就好了 过段时间不行了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最后放弃了

网友I:
有波波吗?用波波打波形,这个故障就是秒杀,没有有波波不好修

网友J:
检查下发热元件是否损坏或不良。

网友K:
借用一个兄弟的思路,把你画的那3个管和电感换掉应该就可以了,还有背面RT8202A那个18K的电阻变5K了,换下应该会好!

网友L:
这也太奇怪了啊,还必须装正版系统???

网友M:
这机器你砸手了,属于无解机器,你的问题是通病。可能有人知道原因,但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好了之后半个月内必返修。

网友N:
这个是新的通病么?具体点的维修是哪个?

网友O:
这板太坑了  没法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下载图纸,这样方便你维修。

没找到对应的电路图各点位图,见论坛里有点位图,不过我还下不来,奋斗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下MOS管本身的对地阻值 ,然后通过跑线找相连后级负载元器件。

等万用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的你个是发烫放了下电。。没事了装起来

我放过电了,这招好像不起效,这回是真的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红圈中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我这儿没料板,得等表回来,确定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后再买对应的元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病,CPU供电芯片有问题……不太好修哇

但愿不是,不然我就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cpu供电芯片下面的乛个四方芯片12脚还是几脚来一个电阻的问题  论坛上有发帖的

电阻?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两台这样的机器一加热就好了 过段时间不行了 换了芯片还是不行 最后放弃了

我不想放弃,我跟它杠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波波吗?用波波打波形,这个故障就是秒杀,没有有波波不好修

我没波波,不过早晚是得弄台回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检查下发热元件是否损坏或不良。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也太奇怪了啊,还必须装正版系统???

这个跟操作系统没关系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K:
借用一个兄弟的思路,把你画的那3个管和电感换掉应该就可以了,还有背面RT8202A那个18K的电阻变5K了,换下应 ...

用5K的电阻换18K的?电流大了那不是更烧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机器你砸手了,属于无解机器,你的问题是通病。可能有人知道原因,但是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好了之后半 ...

我只是为了练手,是自己的本本,不怕,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P:
用5K的电阻换18K的?电流大了那不是更烧

我是意思是原来是18K的电阻,现在变5K了,这都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新的通病么?具体点的维修是哪个?

它的通病就是质量不好,哈哈,现象相似,但坏的地方各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板太坑了  没法弄

没法弄也要先弄弄试试嘛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我是意思是原来是18K的电阻,现在变5K了,这都没看懂?

哦哦哦,意思就是再个18K的RT8202A换上去,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哦哦哦,意思就是再个18K的RT8202A换上去,谢谢啦

本来那个电阻就是18K的,如果是通病的那个机子都会变5K去了,你这机子不知道你还搞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mos管的后级~、、、、

不必客气的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啊?》

网友(2014-03-12):
这些天忙,也来不及上来转转,本本修好了,多谢各位!别的没动,就换了那两个mos管后就好了!哇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