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修的机子???

楼主(2013-12-22):
1.联想g480 待机0.2 待机电流过大有微短, 拆机发现1125c发烫( 3V 5V),量了1125C旁边的电容短路了,EC旁边的电容没短,果断拆了1125C 仁宝的
2.dell 大短路 调到5v烧机,烧到19V的电容短路,拆掉供电蕊片,不能直接上电,拆掉上管可上电
3.喇叭用二极管挡测有4欧,8欧的阻值 ???
4.拆机 有的c壳拆的时候要往前或后推的,
拆c壳上面的小板先樵右边然后到左边

5.G84-621显卡带1的不容易坏

6.联想Y430 Y450 G430 板号LA-4142P 进水机电流跑到0.9没跳变,查平转平的MOS管 VSB电压 SUSP
ISL6237一插上电就+3VALW +5VALW系弘供电蕊片

7.有铅的温度按制在190 230,别人做过的用一档

8.HP CQ40 G98的显卡容易虚焊
9.神州A550-P60 广达ql6的板单桥独显 P60指用的是p6000的CPU HM55的桥 开机电流跑到1.6的时候可以显示,跑到1.4的不显示 实测CPU供电显示的时候是1.0V 不显示的时候是0.8V 桥坏
10.风扇一般都是控制插风扇接口的5V 把温控蕊片的接风扇接口5V的脚 和其他5V接在一起就改常转了
11.HP G4 板号是daor23mb6d0 不触发 查s5_on的信号不正常 s5_on的信号是由EC经0欧的电阻发给系统供电蕊片,拆个0欧的电阻量一端有3.3v,一端没有 ,自举升压的电容坏,导至蕊片保护,拉低s5_on
12.IBM T61P 电流跑1.2A ,显卡 虚焊 G86 的显卡
13.无线网卡的插线插法 AUX 白线  MINI黑线  IBM的都是黑胶 用风枪吹下用 370度  加焊用九档 上部温度180 下部温度220
14.HP CQ42 板号DAOAX1MB6H 10774008 2160774008显卡 HD5430 易虚焊
15.神州承运L555T G86-603  或 G86-630 G86-730显卡易虚焊
信号与信号之间,也就是细线与细线之间一般是用0欧电阻连接的   ,IBM T60的板子上很多
16.DELL1420 603的显卡

17 HP V3700       待机0.03  触发一下 0.047就掉电,触发以后发现待机蕊片发烫,待机有3v的电感没电了 3V电感上管0V,下管5V,蕊片保护了 查是5VS0和3VSO的平转平MOS互短
18.华硕w7s 630 显卡
19.东芝M306 0707001显卡      DELL 1420  显卡630显卡
20.HP3802  630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