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AADS-00S9B0通刷固件

楼主(2013-12-22):
首先说明,本固件为DFL工具专用固件,如需他用,请转换!
DF1通刷(通吃所有DF1绿盘)
DF1通刷一般有两个版本,我是根据ROM分的,一个是192K,还有是256K的,我分别上传。
注:通刷应先低格固件区,写通刷ROM,再写模块,有些盘写通刷ROM会有敲盘现象,这是ROM不匹配所致,请更换匹配ROM后再操作。我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跑流程跑不成功的就换原来能跑成功的板子来做,做完再换过来。这样也修好许多500G绿盘。
这是我个人学习过程中的一点心得,高手请飘过,如有诚心请指正。意在抛砖引玉,以求进步!

网友:
太多没钱下哦...

网友:
有没有1499mky和1450的通刷??谢谢

网友:
1499和1450通刷可以有,需要的请跟贴

网友:
兄弟 我也有DFL  单不会用 有时间交交 我好么

网友:
什么时候有??谢谢。要是试过可以出盘的就更好了。。因为我试过很多个通刷都跑不过流程。或者爆头。。。硬盘原来只是有坏道的。。

网友:
df1的两个固件有没有试过出盘???192的我写上去是不认盘的??是不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都没有写是哪个版号,我看很多人都会被你的固件刷死的多,家族是DF1的,后面的应该是微码,你也没注明,看来新手最好不要一试,一试刷死板的多,这些应该是1640的版号固件,希望入门童鞋们小心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