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冷启动难

楼主(2013-12-22):
接收一台19寸液晶。。用户说把外接电源反复拔插4 5分钟就可以打开。。。正常后一直开着就没有问题。。接手打开检查5V 12V正常以为高压有问题改了还是一个样。。静下心里想冷不可以开机。。会不是滤波电容容量小了。《以前修电视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把12V 5V 滤波拆掉用电容表测了一下。。1000UF只有300UF 换掉还是不行。。把所有滤波电一次全干掉。。开机正常。。第二天早上开机正常。。交客户。。。

网友:
电容漏电,会让电电流变小了,所以开不了。像这种冷机开不了的。我都用烙铁去加热同一电路的电容十秒再开机。马上能开的就是那一路有问题。不过现在电源板电容也不多全换了也就那几个而已了。

网友A:
楼主中说的反复插拔45分钟,那个客户这么厉害,不累吗?

那就是全部都是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收费多少?

网友:
你的万用表什么价格?电容档位可以用?还有开不了机首先测量12v  5v 不应该盲目高压的

网友:
貌似是灯管吧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电容问题!遇到过电容鼓包的,还没遇到漏电的!

网友:
鼓包大部分都可以在外观看出来,漏电就大部分看不出来了。

网友:
这个现象我前几天也遇到,把电容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中说的反复插拔45分钟,那个客户这么厉害,不累吗?

那就是全部都是电容的问题了

那是4 -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是电容问题!遇到过电容鼓包的,还没遇到漏电的!

不是漏电是容量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