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9s 装硬盘档logo。。。

楼主(2013-12-23):
  • 板号:LA-5901P 一开始拿过来是花屏,拆开就好了,插上硬盘就发现档logo,在logo界面停留2分钟才会跳过去。然后提示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不插硬盘马上就跳过)换过两个硬盘还是一样,想用U盘进PE,也不能引导U盘,奇怪。刷过bios.放过电。测量硬盘3vs.5vs都正常,两对电容也换过了。信号线阻值也正常。(图中画圈)。。换南桥,换过之后还是一个样子。
  • 接下来除了换板,还有什么招。。。。

网友:
把4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A:
SATA时钟查没有

网友:
不认硬盘真的很难啊。

网友:
很大可能是硬盘的问题,换个硬盘好的没坏道的,先把系统go上在装上,多半好了

网友:
查硬盘信号数据线引脚对地阻值或者 这个引脚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情况

网友:
你时钟看了没有啊,挡硬盘就那几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时钟查没有

修好了,看到你的提醒,我就马上去查时钟芯片了,,,当我要去测量时钟脚位的时候,发现时钟晶振上面那块铁壳没有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的,然后对比百度的照片,不一样,立马从料板上拆了一个14.318的补上。。。结果就OK了。。

网友:
楼主看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修好了,看到你的提醒,我就马上去查时钟芯片了,,,当我要去测量时钟脚位的时候,发现时钟晶振上面那块铁壳没有了,一开始我以为是正常的,然后对比百度的照片,不一样,立马从料板上拆了一个14.318的补上。。。结果ok了

网友:
路过,修好了就好哇……

网友B:
LZ你的挡LOGO咋把屏也拆了呀?

网友:
  原来是时钟不正常,比较少见。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时钟没有,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挡LOGO咋把屏也拆了呀?

一开始拿过来是闪屏。。。

网友:
看来还是按部就班来修,好啊,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第一次见,以后多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时钟查没有

不会吧。。铁壳掉了还能亮机? 太神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