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掉电问题

楼主(2013-12-23):
接到一台联想Y460  a卡机器。开始客户说是雷击的,换过网卡和滤波器好了,但是只要一进系统就掉电。硬盘内存cpu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后来客户同意换主板开始以为好了呢,后来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掉电,然后开机再用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掉电。温度都正常,不管是一直跑3D还是放着不动现象都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硬盘 内存 cpu 主板都换了,,那还有什么没换,,,外接电源呢

网友A:
电源开关 小板 键盘 他们三个有一个挂了 重点检查把

网友B:
那就是说买的主板也有问题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主板都换了还掉,在换外设 ,挨个排除

网友D:
不要接外接小卡,裸板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 小板 键盘 他们三个有一个挂了 重点检查把

用裸板点的。没接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买的主板也有问题咯

我也怀疑是这个,已经发回去再换一块l了

网友:
没用编程器,官网下的在系统里刷的,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都换了还掉,在换外设 ,挨个排除

裸板点的,也不行。已经返回去再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接外接小卡,裸板测试看看……

就是裸板测得也不行,板子已经发走,再换一块试试

网友:
现在机器越来越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