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给电脑“充电”

楼主(2013-12-23):
“什么,电脑不亮了?”“我马上就来!”

  刚要躺下小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拖了起来,唉!谁叫他是我的好朋友呢……

  “他的电脑启动不亮,小Case, 十分钟就能回来了!”丢下一句话便飞奔而去。

  到了他家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关机重新将显示器接好,再开机还是不亮。打开机箱,将显示卡拔下,再重新插上,开机又是不亮(头上开始冒汗)。难道是内存的毛病?将内存拔掉,找来一只毛笔,刷了几下,重新插好。开机还是不亮(拿起主人的烟点上,手在发颤)。干脆拔掉所有连接线,取下主板,顺便将锂电池取下,检查一番又重新装好。开机正常,还顺利进入到瘟酒吧(注:Windows98)……

  既然没问题了,就装好机箱,从新开机再试一下,我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装好后再开机又启动不了。想来想去,忽然想到是不是主板的电池没电了?于是立刻去买了一颗新电池换上,重新开机故障彻底消除!原来是锂电池用了三年,该换了!

  从此我的笔记本电脑上又多了一句“遇到此类古董机时,别记了给它‘充电’”。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98

网友:
小电池没电很少会这样的,最多保存不了设置,应该是bios设置有问题导致的不亮机

网友:
这呢吗的什么人吖
    还在用98

网友:
.。。。。。常识性的问题

网友:
基本的东西

网友:
我的台式机不能充电哦,呵呵

网友(2014-02-01):
应该是好长时间不用了吧!

网友:
呵呵 早该想到的问题 古董级的该换换了

网友:
这就是实战经验啦不是纸上谈兵......

网友:
这个问题是经常遇到的小问题,今天遇到了不清零就不能开机的情况,头痛

网友:
现在还在用98,帖子复制过来么?

网友:
不知道主机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这机子还不直接扔了?

网友:
是换电池吧,不是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