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电源在ATX环境下的使用

楼主(2013-12-23):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十字头螺丝刀一把,电源到显示器电源线一根,机箱内电源延长线、导线若干(电烙铁、万用表等可选)。总的成本不会超过15元。同时,我准备了两套不同方案,但它们都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是“方案一”操作较为简单(适合于一般用户使用),“方案二”操作较为复杂(适合于有一定电器知识的专业用户),但更为稳定,另外还可以节省5块钱左右。以上两种方案共不同条件的朋友选择。
    方案一:普及型
    首先,将AT电源放在机箱上方,用电源线将ATX电源输出接口连接到AT电源输入接口,再将AT电源输出接口与显示器输入口相连,打开AT电源的开关,检查各接口处连接是否松动,打开ATX电源开关加电,这时你要注意显示器是否加电、AT电源与其风扇是否工作正常。如有条件用万能表测试AT电源各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一切正常,可进行下一步。如有一项不正常就需找出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将AT电源输出给机箱内的D型头与买来得机箱内电源延长线的D型头相连,将延长线从中间拦腰截断,用导线分别加长延长线的各个连线(长度根据自身需要而定,接头处最好用锡焊焊接。),千万注意加长后的延长线原来两端的电线颜色一定要互相对应,也就是红对红、黑对黑、黄对黄,这一点非常重要,切记!!!将各个接头用黑胶布包好,打开一个较靠上的PCI槽门,将延长后的的D型头从打开的PCI槽门穿过进入机箱,分别将其于硬盘、光驱、半导体冷凝片等设备相连。最后,检查各个接头、接口连接是否正常。好现在,我们可以打开电源开关,来看看我们的辉煌成果了(注意:AT电源要一直打开,不能关闭)。
    方案二:专业型
    其主要过程与方案一相同,主要在于在AT电源测试完成后,将AT电源盖打开,用电烙铁将AT电源的开关引线各个接头焊点脱焊,用导线直接连接各个接点,再将连接D型头的引线分别从引出点脱焊,用导线分别焊在D型头各导线引出点,特别注意各个引出点的原来导线的颜色要与连接后得导线与D型头引线的颜色一致。接头处用锡焊焊牢,用黑胶布包好。将D型头传入机箱,与各设备连接后,检查各个接头是否正常。打开电源。效果怎么样!
    以上两种方案,不仅可以满足我们现在的日常需要,而且可以满足我们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长远需要,想想看将近450W的输出功率,实际功率也应在400W左右还想什么呢?(现在市场销售的电源最多也不过300W而已。想象看,真是酷毕了吧!)而且,这两种方案不仅可以解决原有电源的功率不足的问题,还解决了AT电源与ATX电源之间不能同步的问题,综合来讲,操作比较简单,一般人都能胜任。如有疑问欢迎来信与我交流。

网友:
你想的太好了
,也许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