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花钱的扫描仪电源

楼主(2013-12-23):
  我的扫描仪是SCANPORT SQ300B型,它使用外接电源。某一日电源烧毁,拿去修理,但这种开关式电源是一次性的(连拆卸的螺丝都没有,只能野蛮地用刀撬开),不好修理。
    仔细看了看扫描仪上面的参数,上面写着OUTPUT:+12V,1.5A。想到计算机上的电源是5V和12V的,能不能替代呢?我就自己试一试,关闭计算机,找出一根闲置的电源接头,用万用表测得中间两根黑线是零电位,边上黄色的为12V,另一端为5V。把扫描仪的电源线剪断,一根接黄线,另一根接相邻的黑线(焊上或用牙签塞紧)。注意按照要求,电源的接口为内正外负,千万不可颠倒。拆下一块机箱挡板,把电源线固定好后引出。关闭计算机,接好扫描仪,重新开机,一切OK,扫描仪能正常工作!
    注意事项为:一、扫描仪电源的接口为内正外负(具体情况要看扫描仪的要求),不能颠倒,否则……;二、不能在开机状态下接上扫描仪电源。

网友:
有些品牌机的电源本身就有一个12V输出插座,你也可以给电源上加一个插座,这样挪动就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