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改集

楼主(2013-12-23):
过程如下:1拉低U11(TS3DV4ZIRUAR)的第9脚
          2将DISCRETE-ENABLE信号接地
          3挑起U33(NC7SB3157)第1脚后将U33NC7SB3157的PIN1与PIN3短接
          将PANEL-BKLT-CTRL设为高    就OK   了
         这个问题是我请教大师  得到的
       看来下    论坛里没人发    我就来发个     与大家分享

网友:
论坛你发了一个类似的那个删除了
这个保留 另外 这个机器BIOS有设置 可以切换独显集显 至于硬改需要一起讨论

网友A:
中心的谢谢你,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情况  无赖之下把显卡核心供电给断了。

网友:
  对   硬件改完后   BIOS里没也改了     我在想如果直接在BIOS里面改过来可以吗?
是不是双显卡的 都可以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类似的情况  无赖之下把显卡核心供电给断了。

我这个是跟客户换了个好的显卡   没到一个月就坏了       我这里的这师傅  直接跟他改 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心的谢谢你,

我也是个新手   发出来有错的    请见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跟客户换了个好的显卡   没到一个月就坏了       我这里的这师傅  直接跟他改 线路

我也是换显卡的 返修了      之后没办法了才那样弄的  bios里集显独显都能认到还可以来回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换显卡的 返修了      之后没办法了才那样弄的  bios里集显独显都能认到还可以来回切

直接在BIOS里面直接改过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BIOS里面直接改过来不知道行不行

我的不行

网友D:
过程说的更详细就好了

网友E:
这个需要把原来的显卡摘掉么

网友F:
这个机器不用硬改,先把独显的芯片拆掉  ,再在CMOS 里面修改成集显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麻烦!我都试过好多了!

网友G:
T400好像直接拆了独显就可以用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程说的更详细就好了

  我不太说话    简单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把原来的显卡摘掉么

   不需要  我的没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不用硬改,先把独显的芯片拆掉  ,再在CMOS 里面修改成集显的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麻烦!我都试过 ...

  哦   那其他双显的也可这么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T400好像直接拆了独显就可以用的哦

  这个 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