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 C壳被砸穿了 没啥技术含量

楼主(2013-12-23):
接到一台 戴尔N5110,C壳触摸板被砸穿了

同事测试以后告知,屏碎了,硬盘也坏了,主板严重变形。我告诉直接让客户买新的吧,修的话费用太高,也不一定修的起来。
不过客户坚持要修,所以只能碰碰运气修修看
桥HM65 摘下来后发现主板和芯片本身大面积吊盘

芯片肯定是不能用了,用HM65代换(我发现HM67,HM76,HM77用HM65都可以代换上,难道INTEL也是忽悠人的么)
拖完锡后,查看大部分都是空点,只有两个点断线
飞线到焊盘,

这里讲一个我自己飞线的办法共享给大家
线的一端肯定要放到焊盘里,另一端尽量不要与断线的地方相连,把它焊到外面的过孔处最好,然后用锡纸盖死过孔,再放上芯片上BGA焊接,焊完后接掉锡纸,保证成功

焊完后可点亮,但是开机报警数了数7声
没管它先装系统测试,结果发现不了硬盘,打了下硬盘接口,电压正常,耦合电容对地值也正常。硬盘是新的排除硬盘问题,怀疑还是桥的问题,又放上光驱测试,还是认不到,确定桥问题
检查桥外观,没看到掉件,因主板焊完后还是变形,于是又上BGA 用架子拉起来,低的地方顶起来,加焊,焊完后能认到硬盘和光驱,但开机有5声报警。

不管它安装系统,进系统后打完驱动一切正常

只是开机时有5声报警音

后来从网上找了找 找到了下面的说明

5声为时钟错误,问题找到了,主板上的COMS电池座砸坏了,直接找了个电池焊到了主板上,再次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焊工了得,上面报警的对应故障准吗。

网友:
砸成这样了还修?机主真是土豪啊!

网友:
版主厉害啊  这东西看着都不敢修····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补焊点的方法,没看懂呢。。。望楼主说清楚点呗!

网友(点评):
就是把你飞线到芯片以外的线,用锡纸盖死后在上BGA焊接,省得线乱跑

网友:
NC的楼主 功力果然深厚

网友:
把你的飞仙的图片排成高清的上来看一看吧

网友:
飞线 的我都用绿油 也是在外边找过孔

网友:
板上补点的 (我只知道直接焊在断点的地方)找过孔的不懂 求图。。

网友(点评):
与断线相连的过孔,这下懂了么

网友:
飞线有过程图吗?发几个图分享分享。

网友(点评):
这种还需要图吗,用脚丫子想想也能想出来

网友:
你都是版主啦,好厉害。发发I系列不跑吗,不出集显电压,跑0.5a掉电的那种咯。你老大神了。告诉我们修修撒

网友:
想看下楼主锡纸怎么贴的,上一图就好了、

网友:
HM67,HM76,HM77用HM65都可以代换上,难道INTEL也是忽悠人的么,高平台代换的平台,低平台可以代换高平台吗

网友:
牛逼啊 对ZL佩服的很

网友:
很能体现一个人的i技术

网友:
运气+技术=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