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WIN7的ISO系统

楼主(2013-12-23):
师兄们,有ISO系统的,发一个连接啊                         没装过ISO的WIN7系统?????

网友:
一般的都是iso的系统啊?你是要微软的原板还是一键ghost的系统?
这个是一键ghost的系统
验证信息:
MD5: 9FBF556E734CA3E1DB7B96B35074B816
SHA1: DEF6C6506CBD86AD864667ADF845D585FC954871
CRC32: 7D9B8274
pan.baidu.com/s/17pJmC

网友A:
你这个就是ISO镜像,一般分为GHOWIN7.ISO  和  WIN7.ISO   就是这个的微软原版的系统,这个要怎么装呢       {   至于WIn7.GHO这个就不用说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ISO镜像,一般分为GHOWIN7.ISO  和  WIN7.ISO   就是这个的微软原版的系统,这个要怎么装呢    ...

虚拟光驱加载,直接解压安装,刻盘安装,u盘安装,方法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拟光驱加载,直接解压安装,刻盘安装,u盘安装,方法太多了。

PE下虚拟光驱加载了,又怎么操作           说一下具体操作              我马上开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