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 PWM电路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23):
三星R25E 进系统掉电   先前是VIN短路,经查是 CPU上管,电容短路换后上电进系统掉电 ,进了系统用就正常,开大型东西发现两个电感其中一个电感L2烫手,后查发见有一组的供电下管没有驱动信号,使另一路一直导通导致L2发烫,查了两组对应的阻值一样,没有修过这样的 不知如何下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 没有驱动信号下管的控制级看看

网友:
坐等高手出现,我也碰到了一个,三相供电的。下管两相中下管G极有12v,但是上管没有驱动信号,其中一向上管下管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控制级没有电压 另一项正常

建议先测量上下管G级的对地阻值和电压情况,如果正常的话,可以断开上管用示波器测量下芯片驱动端 电压波形变化情况,电感L2烫手,可以测量下本身对地阻值情况,或者相应断开后级相连元器件解决故障。

网友:
供电芯片换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测量上下管G级的对地阻值和电压情况,如果正常的话,可以断开上管用示波器测量下芯片驱动端 电压波 ...

对地阻值都正常的 ,电源芯片 场管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值都正常的 ,电源芯片 场管都换过了

电感L2发烫 ,可以断开用可调电源 加一定值的电压 烧鸡 排除后级元器件短路故障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