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有铅温度 做显卡后 北桥 显存 显卡全帽锡了

楼主(2013-12-23):
问题可能有些简单,别砖我啊~

sl400 有铅温度 做显卡后  北桥 显存 显卡全帽锡了,现在我把这些芯片全摘下来了,准备往回弄,现在想提出个问题,希望大家给些意见,因为显存在显卡的背面,也就是板子的另一边,显卡和北桥在同一面,现在想问问往回做的顺序

1、北桥 显卡 显存
2、显卡 北桥 显存
3、显存 显卡 北桥
4、显存 北桥 显卡
5、北桥 显存 显卡
6、显卡 显存 北桥
7、或者其他

请注明理由,谢谢~

我现在打算先做显卡 然后北桥 最后用风枪焊显存 ,因为显卡较小,先做显卡,在做北桥的时候如果主板略微变形不会对显卡有太大影响,这是小弟的想法,大家有意见可以讨论,但别砖我就行~

发个图片供参考

北桥和显卡都做好了

现在的状态给大家上图

继续做显存啦,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白屏算不算正常啊
最后做下总结吧,SL400机器不上显存应该是可以显示的,估计是我做显卡时候锡球没化,北桥,显卡,显存的锡球都是我昨天置完的,今天拿来用,首先做北桥的时候我延时了,所以北桥第一次就做的很成功,做显卡的时候因为怕北桥开焊,我并没有延时,所以第一次做显卡的时候并没成功,显示白屏,关键地方到了,这时候我又上了显存,没有外接显示器试下,所以当时就以为显卡做好了,当做上显存后发现,依然白屏,好再外接显示器花屏,我又重新做了次显卡,可是还是没亮机,为什么?呵呵,后来我看了下显存,发现显存靠近显卡的一侧有开焊的迹象,我又加焊了一遍显存,上电试机,外接正常,上屏,正常,总结下心得吧,细心,耐心,没啥技术含量的帖子,大师别拍砖,虽然收不到多少钱,但整个过程对我来说受益匪浅,希望这个帖子对新手有所帮助吧~

网友:
很好,慢慢做吧

网友:
建议先做北桥··  正因为 北桥大  加热时间 要长点·· 然后 显卡  显存

网友:
先做北桥,再做显卡

网友:
好像先做北桥也有道理,加热时可能要延时

网友:
哇,这个工程大呀。LZ 慢慢做吧。

网友:
你值过珠后 先做什么 没什么关系的啊

网友:
1或5了   先装桥后看跑码是否正常  正常后装显卡看电流能否上去  最后装显存点亮 恭喜楼主

网友:
为防止变形,最好还是进BGA烤箱先烤板吧,工程太浩大了

网友:
这机子工程量不一般呀。

网友:
先北桥,装好后测试下看能不能跑码!  然后再装显卡 显存

网友:
我也上过这种当,碰到这样的机器要三思了

网友:
要 做这么多啊,先大后小吧

网友:
楼主要不是就是BGA问题就是设置问题,还有楼主没有用绝缘纸包吧!不可能用有铅的温度把别的桥都搞爆珠。

网友:
很明显选择1啊

网友:
显存必须最后做  ,我有个同样的机子  现在被我弄得装显卡驱动就花屏·······兄弟一定要细心

网友:
无所谓的 没打胶 就不会爆的~~~~~~~~~~

网友:
这个板这么好做也会爆珠呀

网友:
有打黑胶的机器显存很容易爆珠啊

网友:
我也建议先做北桥 ,IBM的机子都带黑胶,不好做啊

网友:
先做北桥,再显卡

网友:
  我喷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不要做 显存   到最好没办法在做吧  加油兄弟  。。。。

网友:
这机器修复的几率降低了百分之80了 楼主修好后记得贴图供大家看一眼呗

网友:
做上去能好吗。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呀?全坏了吗?

网友:
我也选1,这工程量太大了

网友:
这板子老爱坏了还有屏,屏轴!

网友:
不明白,有铅曲线,怎么会爆锡的,看到你都做防护了,难到是后面爆了才做的防护?前面都说得对,先做北桥,再做显卡,最后上显存,再不上显存前先上电试一下,显卡做好了没,通电后,屏可以亮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总体修复率不高

网友:
学习了,之前就做保护了,因为打的黑胶,所以帽锡了。

网友:
昨晚给大家上图

网友:
顺序无所谓的

网友:
不上显存白屏,正常么

网友:
这个板子上BGA都会爆的,换板得了

网友:
外接花屏,感觉显存焊的也有问题,刚重做下显卡,还没下手术台呢,呵呵

网友:
还好  继续做吧

网友:
楼主取下来都没有掉点吗?黑胶我拿下大多都掉点了,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北桥掉点了,不过是芯片上,换了个北桥了,正弄着呢,重做下显卡不亮机了

网友:
楼主给力啊,芯片快被你裁掉光了,真胆大啊

网友:
修这个机器要很小心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