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PG引起的不跑码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3-12-23):
b460 集显,先来2张图片
机子是同行拿来换主板的,换好主板后,感觉他的主板没怎么大动过,就30大洋买下来了,修不好就当料板使了也有赚头。
目测主板挺新的,动过两个bios,ec换过,cpu铁皮没了,先找4个铁皮补上。勿喷哈
再测下全板阻值ok,那就上电吧,电流0.017,感觉还行,但是没装bios应该会自动触发才对,用万用表拨开关也不开。看来不触发。这个机子不触发很大部分是bios程序有问题,在加上同行动过,所以把两个都卸下来刷上自己备份的bios,几分钟后刷好,焊上,忐忑的心情上电,居然上电了,电流在0.15掉电,没装cpu内存呢,加上cpu内存,电流一路飘升,1.25-1.03-1.03-1.03,电流在1.03不动了,不跑码,这个机子的cpu也爱挂,换吧,cpu换了2个,内存也换了2条,一个鸟样,南桥bios? 刷吧,上我们论坛下了几个bios,刷上也不行,没示波器,有的话还可以打打内存,bios波形。这下不太好搞了,万用表上吧,测下电压出全没,各大电感均有电,还是按照时序一个一个的查吧,

按时序走了一遍,居然最后一个plirst  3.3v,怎么复位全部出来了还不跑码。不相信,又仔细查了一遍, 就这个1.05伏的pg有点低 1.22v,且没有上拉电压

不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是rt8209,这个芯片可以用tps51117代换,在mbx-218料板上找到个51117,看它图纸有个上拉电压3.3,这个pg应该是3.3v。

不知道是后级拉低了还是,芯片自身坏了,感觉是ec挂了,因为上家换过,把ec脚翘起来,呵呵,还是1.22,冤枉上家了,不好意思,

还有几个相连的地方呢,这个是产生0.75的,图上没装,但是现实装了,也断开,还是不行,

这个u13也连接,翘起来,还是不行

看来是芯片挂了,因为有1.2伏,后继断开还是1.22,看来芯片不良,但是又没短路,产生的1.05非常正常,可以代换的芯片都有上拉电压,给他上拉个电压吧,不用飞线了,直接u13  1,2脚相连不就行了,1脚是3.3v的s5电压,用他拉也没事

处理好断开的地方,上电,跳变了,接屏,显示了。这个故障可能是ec没收到1,05v的PG导致的不跑码,不知道这么理解可对。

sttt -2 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pg偏低是会不显示,

网友:
PG拉低好像电压会受到影响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pg偏低是会不显示,

能说下原因吗?这里1.05V 的PG 是桥 发出来的不?

网友(点评):
是芯片本身发出的

网友:
PG信号被影响肯定不得亮机。

网友:
直接把1 2脚相连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
PG信号没出可能会拉低CPU供电,造成没复位的

网友:
主要看此主板设计的时候此PG在电路中的重要性  觉得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PG最终导致CPU_VDDQ_PWRGD没有,维修的思路不错!

网友:
这个正确来讲应该只能说是不复位

网友(2014-06-28):
思路很清晰啊。楼主,,小小白问个问题。你怎么翘起芯片的引脚啊。感觉有点难弄。告诉下步骤啊。谢谢了

网友(2014-11-16):
前几天修了一台B460和你的差不多,跳 了几次就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