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200kt03屏维修

楼主(2013-12-23):
接同行一台液晶屏 来时原故障接上电屏 红绿蓝自检原机驱动板被同行拆掉了 换上通用驱动板 插上vga信号还是一样故障红绿蓝 又换了个驱动板 证明确实是屏有问题   先换了个屏的码片 故障还是一样直接测屏数据线 双八的十对数据线 三对线短路 2条线不通无阻值其他正常   屏线接口到中间有个101排阻测试阻值正常  直接换掉屏主控芯片  在测试十对数据线阻值正常   上通用驱动板 点屏正常显示 上图 全程自己拍照 垃圾相机拍的不好凑合看吧

网友:
前排沙发啊,楼主真强,高手!~

网友:
数据线每对的阻值不是因为数据输入端有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有排阻的 排阻测试正常100

图片在模糊了。看不到,我以为是没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