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首次维修教训

楼主(2013-12-23):
昨天接一机器,说是机器被摔了不开机,看机箱摔得技术不错把机箱摔跑样了。。。开机测试,能加电但是自动关然后重启,反复开机都是如此。。。。先内存插拔,bios放电,,故障以在,,于是拆版测量,去掉cpu,,用我的牛x电源。。故障一再,于是想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测量桥,内存,总线均有加电,反复测量,奇怪,竟然都正常,用示波器看下那个电掉,,内存桥一起下来,,总线内存还是一起下来,cpu电没出,于是想到了搜下看大家有没有通样故障,看有什么解决办法,看到有说依然是bios放电,,,,干脆拆了bios,此机器两个bios,两个都拆了。。先放一边,加电可是还是重启。。。郁闷啊。。。没办法又装上bios,还是一样问题,想会不会是不装cpu的问题,于是又装上cpu,。可是tmd怎么可能,,竟然能启动起来了。。。
               分析可能是cpu没装好的问题,让我走了一圈的弯路,下次维修望大家也多主意一下
分享下图纸

网友:
这个弯兜得可真大!不装CPU开机会启动不了主板?  谁可以帮我加点分!我想下载一个图纸!一直没下载点

网友:
这个板有可能会返修  H61的板子的问题就是很奇怪

网友:
我的技嘉H55到现在还是没修好,开机没跑码就反复重启,搜了也没找到好办法

网友:
现在还是没修好,

网友:
呵呵, H61的还是修的少, 没遇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真有不装cpu 不工作的 遇到的 不是重启,而是关机

网友:
cpu没装好是看得出来的,应是其它原因吗?

网友:
今天刚接到这个主板。谢谢大侠的分享

网友(2014-02-02):
只想问下楼主返修了没有,因为我也遇到过,是2012年装的,拔拔好了,心里没底, 不敢多要钱

网友:
H55和H61以上的板都是不装CPU、内存上电不断掉电重启的....致于原因我也不大清楚,可能和这种板的上电时序有关。就和原装的英特尔板一样不装CPU不上电吧...应该是这种板通电后检测CPU再出CPU供电正常后开启内存供电返回开启下面的桥和CPU内部的显卡GPU供电。如果不装CPU的话主板会不断的复位重启来检测CPU.以上我的说明不一定正确还请各大神指点

网友(2014-11-22):
我试过,技嘉H61不上真U是会掉电的。

网友:
H61的板是有这种情况的,A75的板甚至有不装显卡就掉电的

网友:
看到H61的板就怕怕,我这里一块GA-H61M-S1的偶尔可以开机,大部分是没有CPU供电,芯片换过,反馈测过也没什么问题,头疼

网友:
学习了知道H61不上U,内存,主板会断电重启

网友:
这种容易返修  时好时坏的

网友:
今天接了一块h61的主板,也是这样:,换CPU测试ok,在装上CPU测试OK

网友(2015-01-08):
是一个教训,以后遇到要注意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注意了

网友:
H61不上真U是会重启的

网友:
有些主板不上CPU不通电,会断电,

网友:
H61板子不上CPU 你上电 他就抖一下,就没然后了!!!!!!!

网友:
h61的上次有个点不亮的机器,取下来发现cpu触点有点氧化,用橡皮吧cpu擦干净ok

网友:
不上U导致的重启,学习了

网友(2016-12-25):
同样遇到过,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有部分H61的品牌机代工板子不安装CPU还不触发

网友:
反复重启一般就不考虑短路了。

网友:
h61的版是不是真的有缺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