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G,拆下配件开机死在logo,装上配件就好了。

楼主(2013-12-23):
今天遇到一个本子奇怪的现象,型号是acer 4520g,一个老电脑,症状是显示屏接触不好,或亮或灭。我拆开砍下了,是排线松了,但是在我没有接 无线网卡,银盘,但接了内存的情况下,我用电池或者外接电源开机,电脑就是死在那个logo的那里,死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我都吓住了,以为是电脑坏了,后来我把硬盘,无线网卡,等等都装起来,又正常开机了。我送了一口气,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感觉特别的奇怪,高手门能不能告诉我吗?

我准备贴个图片的,竟然不好加图片,要图片地址!

网友:
不奇怪,与BIOS程序有关,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这个板,在CPU自检的时候检测到所有外设及配件正常的情况下才可正常进系统,如果外设不全默认,南桥下挂载的外设有问题就卡LOGO了

网友:
应该是在自检吧  楼主心急了吧

网友:
这机器不装硬盘就是这样的

网友:
点击附件上传图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