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gc2维修一例,顺便感谢饼哥

楼主(2013-12-23):
联想sl410k不开机,二修,上家说大短过,拆开一看,广达gc2,呵呵,这必须搞好啊,要不然都对不起饼哥。

查公共点正常,3VPCU和5VPCU短路,分别断开前后级,结果:3VPCU后级短,5VPCU前级短。5v这边好办,去掉pq66、pq67就好。

3v这边因为后级短,加电烧了一下,ec发烫,拆下it8502e就好,换了一下新的ec上去正常。
通电试了一下,还是没待机,5VPCU和3VPCU都没有产生。查6237工作条件,第一个6脚vin就没电,这是主供电,没有可不行。因为这个芯片上家搞过,不放心,拆下来后看,原来6脚焊盘掉点,装好芯片,从pc210飞线至6脚19v有了。

通电试机,还是5VPCU和3VPCU没有产生。查6237的onldo分压而来正常,ref和ldo均无,那也好办换芯片吧。6237换好之后,有待机了,但问题也来了。5VPCU和3VPCU均为1.3v,pl19吱吱乱叫。电感响,会不会是电感问题啊,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把上下管一块换了,也不行。断开后级,也不行。

看来不好搞啊,继续查6237条件,vin正常,ref2.3v,稍微有点高,ldo6.2v,也有点高,en1、en2由ldo上拉也是这个值。又查了一下skip#等也没发现问题。

郁闷了........................(时间过去几小时)
重新整理了下思路,看了一下数据手册,vin和onldo有了之后,应该是先产生ref,再有ldo。

现在ref2.3v,正常应为2v,有点高不正常啊。先从这里下手吧,查了一下外围电路,发现ref相连的pc115没了,个头和容量都很小的电容,迅速搞了一个上去,开机再试,电流上去了。装上u和内存,亮机。

机器装好之后,问题又来了,开机报fanerror,心想应该好搞,先清理了一下风扇,单独给风扇加电运转正常,装上之后还是fanerror。心想think系列开机会检测风扇,查图确定有一个FANSIG连到了Ec,因为开机瞬间风扇并不转,觉得应该是ec没有收到这个信号,而风扇供电+5V_FAN由旁边的u37提供,何不直接将风扇供电接到u37的1、2脚上。因为风扇接口和u37离得很近,都不用拆机了(偷懒),焊好之后,开机正常。跟客户说,独显机器温度高,已经免费帮你将风扇改成常转了,噪音稍高一些。客气很高兴,不停表示感谢,说服务周到。呵呵。

维修总结:
维修动作更换了5VPCU上下管,Ec芯片和待机芯片,掉点飞线,补上家弄掉的电容,风扇改常转。
以后修这类供电故障还是要严格按芯片工作流程来搞,要不然会走弯路的。
发饼哥地盘上了,不对的地方饼哥指正啊。

网友A:
时序图是图纸本省就有的吗?

网友(点评):
没用到时序图,看的是图纸和数据手册

网友:
经验不错,芯片 6脚焊盘掉点 一般也可以测量下 其对地阻值 来判断的,U37 4脚应该是 风扇 工作速度设定脚。

网友:
楼主的数据手册在哪搞的?

网友(点评):
实地数据手册讯维会提供的

网友B:
请教下,这里REF 端相连的 PC115 电容是不是起到 充放电 作用 的呢?  我认为 这个电容短路失效的话,应该也会影响芯片LDO 端的电压正常大小。

确实影响到了ld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里REF 端相连的 PC115 电容是不是起到 充放电 作用 的呢?  我认为 这个电容短路失效的话,应该也 ...

确实影响到ldo的电压,但那个电容的作用我不清楚,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
数据手册是饼哥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影响到ldo的电压,但那个电容的作用我不清楚,应该是滤波作用。

那个 PC115电容应该是控制REF 引脚输出电压大小 的,你说的滤波作用。

网友:
如碰见3/5V,我会直接查他的主要工作条件的脚位电压先。如都不对除供电脚外,那就找芯片数据手册查他的第一个先出的脚的外围点路和芯片本身。

小唐同学,学得不错啊

网友:
ref 不正常会导到致LDO不正常吗

网友D:
楼主屏线不怕导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图是图纸本省就有的吗?

数据手册,什么型号的都有吗?可不可以也给份

网友(点评):
数据手册可以下载到的,但不是全部型号都有。多说一句,手册全是英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屏线不怕导电吗?

跟屏线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E:
这算起来是典型的三五伏维修啊   楼主后面那风扇是咋弄的  ?  就直接改长转   他那检测的信号不管他 开机不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算起来是典型的三五伏维修啊   楼主后面那风扇是咋弄的  ?  就直接改长转   他那检测的信号不管他 开机不 ...

直接接的5v s0电,报错就没有了。我觉得应该是开机风扇转一下,ec收到了FANSIG就行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REF滤波小电容很容易被忽视,结果就是导致不停的换供电IC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PC115小电容起到什么作用,怎么缺个电容就会不开机?

网友:
很多得到了饼哥的精华,收取了知识。

网友:
联想sl系的机,改长转会报错吧。
请楼主说说,事实是不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