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Q41 I5 ATI BIOS 4107P 下了好多刷不显

楼主(2013-12-23):
求CQ41 I5 ATI BIOS  4107P  下了好多刷不显

网友:
我也碰见了  正在刷  。,

网友:
我也碰见了  多刷几次

网友:
再把原来的BIOS 程序刷回去,有时候,就可能有意向不到的效果。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用25Q32替换的刷上去不显示的   用原来芯片找朋友编程器刷上去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