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12-23):
DELL N4030 进系统掉电。测试温度掉电,有的时候不进系统掉电。BIOS刷过,各大电感电压都正常,看论谈有好多这样的问题好你是通病,请问高手们,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
是AMD的吗?

网友:
AMD的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供电不良

网友:
加焊南桥后,如果不行,可能就是板层有断线

网友:
电源管理芯看看

网友:
IO,供电芯片,桥都搞一遍。

网友A:
这个板子,搞了一天终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你这么说板子报废了

断电的时候风扇有没有加速  有加速的话屏蔽温控看看  我遇到几个这个机器温控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加焊显卡芯片吧!!!不是南桥!!!

网友:
是AMD的话也可以看看北桥

网友(2014-06-24):
换显卡吧。通病

网友:
应该是IO芯片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是那里的问题啊。。请公布答案呀。。。

网友:
修好了也不说什么问题

网友:
加焊CPU 供电  换散热器

网友:
说修好了不说修哪里了?

网友:
大家都在尽情预测    楼主就是不说那里问题

网友:
外围设备,声卡?网卡?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只说修好了 也没说原因 对楼主意见很大 啊

网友:
楼主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搞了一天终于好了,

楼主是什么问题说一下,以便大家在今后的维修中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你这样会引起公愤的。

网友:
最后是啥子问题呢  说说呗

网友:
首先考虑看看散热。。。。南桥有这个掉电的通病

网友:
我也在修这台机子

网友(2015-03-20):
楼主修好居然不说是那里问题。。鄙视你

网友:
我也是这机,第一次启动,可以进系统,过一下才掉电,立即重启,一般没进系统会掉电,我拆开把硅脂换了,硅垫 的中间挖空填硅脂,正 常了。原来电脑店一元一包的硅脂用一个月就又掉电了,这次买人家装机用了一半的硅脂,包装全英文的,还没发现问题,
我只是用户,不是修机的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一样厉害啊

网友:
温控的问题吧?排除下温控

网友:
用户都这么厉害,我们这些修机的真是自叹不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搞了一天终于好了,

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CPU试 还有加焊CPU供电IC试下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这个故障没搞好

网友:
是那里问题呢?

网友:
楼主就不告诉你们 ,猜去吧  呵呵

网友:
直接干桥了。这机器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楼主你引起公愤了,从实招来,咋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搞了一天终于好了,

楼主你引起公愤了,从实招来,咋修好的

网友(2016-08-18):
显卡问题吧 以前修到过 通病

网友:
把楼主拖出来打一顿!

网友:
把楼主拖出来打一顿

网友:
手上就有一台,情况一样

网友:
楼主挺棒的  值得我们学习哦

网友:
南桥可能性要大,

网友:
那里的问题修好的楼主? 没必要藏着  吧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是显卡问题来的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给我说一下 啊  我有一台给你 一样啊 该弄的都弄了   就是不知道 这温控 电路怎么 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