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6G 触发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3-12-23):
联想R46G 版号LL5  ,待机完美无缺,触发到0.04掉电,心想肯定有电压没出或者短路的地方,开始对各大电感打阻值,发现无短路,开始测各电压,能触发19V肯定没问题,再测到15V的时候发现问题了。PQ50第3脚15V被拉低了。板子上PD16没打,果断挑起PQ53第4脚,后,触发,上电,电流呼呼就上去了,稳定没掉,接屏亮机,换掉PQ53后,此机修复!

网友:
这个是通病故障

网友:
应该是E46G吧。1.5V写成15V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把4脚挑起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跟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
这是通病吗?我怎么不知道

网友:
这个管子  换得经典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你的机器故障应该是PQ53 这个场馆本身击穿短路引起1.5VSUS 信号电压不能转换造成的触发掉电,这里其实也可以短接PQ53 D S级判断故障,要是场馆击穿的话,短接 后级电压是不会输出的。

网友:
通病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 让PQ53 G级处于悬空状态,相当于短接。

不上很懂,把G级悬空了不就没了控制电压了吗?怎么输出?而且你悬空了就开启了笔记本,是不是相当于PQ53没用啊?弱弱的问一句能不能跟你学技术啊?我真心想写技术

网友:
经典的通病!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上很懂,把G级悬空了不就没了控制电压了吗?怎么输出?而且你悬空了就开启了笔记本,是不是相当于PQ53没 ...

是的,楼主 这里只是为了判断PQ53这个场馆的故障才这样做的,更快捷的方法就是测量下PQ43 4脚 本身对地阻值或者断开 15V相连的元器件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吧?被秒杀了?

网友:
那楼主  为什么你把4脚弄起来 电压还可以转换呢   不是应该转换不了了吗

网友:
楼主厉害,直接秒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把4脚挑起是什么意思呀?能不能跟小弟解释一下?

好吧,头一次听说这种说法。。。G极悬空就相当于短路。。。。。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楼主 这里只是为了判断PQ53这个场馆的故障才这样做的,更快捷的方法就是测量下PQ43 4脚 本身对地阻 ...

哦   谢谢老师的解答。懂了

网友:
通病 ?我也不知道,还没修过这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