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280-1驱动板问题求原件

楼主(2013-12-23):
方正fg280-1驱动板开壳烧坏了个三极管,由于不太清楚他是什么作用,和标示,求代换配件,
旁边有几个  1am2  字样的管子,不知是不是他,有什么作用?
旁边那个红绿管是什么怎么一个是短路的?

貌似不是,拆掉三极管,能点亮但是,屏幕有种雾蒙蒙的感觉,换上两个类似的原件,一样的现象,没在发现别的什么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 D403上面标的!

网友:
楼主圈出来的那三个应该都是二极管!zd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行场短路了 找一个差多的板换掉就好了 应该

网友:
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把短路的二极稳压二极管拆了,换上烧坏的三极管,然后试机。。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好的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
貌似不是,拆掉三极管,能点亮但是,屏幕有种雾蒙蒙的感觉,换上两个类似的原件,一样的现象,没在发现别的什么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