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

楼主(2013-12-23):
联想Y480 版号A-8001P
点不亮 电流1.2不动 有时电流1.2 掉到0.45 不亮  拆开机子 量电压 CPU电压 内存电压正常 PCI 复位 3.3V
PL907电压没有
PL905电压也没有
PL907的电压是由PU903控制的 但是 PU903 开启 供电都有电压 就是不输出
PL905的电压是由cpu供电芯片控制  开启 供电都有电压 就是不输出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客户说是用的好好的 突然就坏了 就想 刷个BIOS 试试 可是论坛没有 就去淘宝买了一个 一刷OK 电压起来了 屏幕亮机

顺便把BISO 也传了
第一个发帖 有点乱  慢慢看 呵呵

联想Y480 LA-8001P独显 bios.haozip01.zip

联想Y480 LA-8001P独显 bios.haozip02.zip

网友:
应该下载哪上呀?

网友:
这电压是集显供电,现在HM6X的都得跑马之后在出。。。

网友:
估计淘宝 只能做一笔生意

网友:
这个是独显跑码以后 才出电压对的

网友:
这种机器在修的时候,一般都是先刷BIOS要好些,省得走弯路,只是BIOS程序有时候不太好找,就影响了维修程序

网友:
感谢楼主了,下载下来收藏了,说不准以后用得上呢~淘宝那个卖这个的估计只有这一次生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给我们这么好的经验和BIOS程序。

网友:
刷BIOS能修好多机器,来了就先刷个BIOS

网友:
其实现在比较新的机子程序都是特容易坏,只是有时候太新的机子程序不好找倒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