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大短和海尔无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23):
一、SONY大短维修一例
接修SONY机器,插电大短,这个有点意思,心想sony的保护隔离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拆机之后,发现是LA的,并非富士康,那也就不奇怪了。

本机较特殊,由一块大板和两个小板三块板组成,查图后,发现其中一块小板负责产生公共点,充电还有网卡芯片,也正是这块小板公共点对点短路。这类问题我一般是烧一下的,加电马上锁定PQ56这个复合管,拆下后不短了,公共点正常。

但待机电流0.1,肯定不正常,想到pq56是充电管,估计充电芯片也保不住了,拆下MAX1908后,待机变为0,因为只有小板,且我的电源是两位的,待机0也是正常的。

接上大板和另一小板后,待机0.01,开机正常。

二、海尔 T6 无声音维修一例
i3机器,耳机有声音,自身喇叭不响,拆开后先量了一下喇叭阻值,没问题。
考虑到耳机有声,声卡本身应该没问题,重点查功放芯片。

先查了一下声卡芯片到功放芯片的电路部分,正常,无开路。
再查功放芯片供电和shundown也正常,

因为这部分电路很简单,那接下来就只能是耳机检测信号了,查声卡34脚,插不插耳机,电压无任何变化,而SA_HP#由受控于q44,故障锁定,拆下后开机再测声音有了。

分析一下,这是接口应该属于常闭式,不接耳机时,4、5脚相连,而4接地,也就是SA_HP#_C接地,控制q44截止,SA_HP#不为低送到声卡,表示未接耳机。

网友:
高手,如此熟悉的判断故障

网友:
学习了,佩服!

付吕剑武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牛又能咋滴?显摆是不!没表丝印的没图纸的看你能有什么高招

网友(点评):
tangjianping,你这diao毛,等着我明年去杭州收拾你。

网友:
真是高手啊,三下五除二就干出来了,

网友:
维修还是忌讳同行的,总觉同行没自己明白到的多一些,就好,见不得别人好,还有一些人,不求甚解了,楼主这么分享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有很多没丝印     怎么修啊。。。

在NB的高手也有修不上的机器,没图纸就尝试着来,修不上也没招。

网友B:
shundown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点评):
这是功放芯片开启信号

网友:
一点弯路都没走,思路真的狠好啊。  你在迅维学了多久这么牛?

网友:
声音这篇经典。。思路清晰!

网友C:
大哥,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1,你跟迅维是什么关系,居然这样的帖子也能加精华!
2,你怎么弄到SONY的图纸的??难道是查数据手册的PDF?
3,海尔无音频输出的故障并不算复杂,很一般的问题。。
4,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网友:
x201喇叭没声音 插耳机有跳变 没小板图纸  给点建议呗

网友:
索尼的狗日的东西真是不好搞啊,看来楼主经验蛮丰富的。

网友:
好羡慕还有活  我们都没活啊

网友D:
楼主 那块海尔的CPU屁股后面的大电容迟早要坏 修了好几个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undown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

谢谢啊,声卡和功放芯片之间主要查什么信号

网友:
维修头疼的就是索尼还有东芝,丫的图纸不好找,还好这故障不太难找。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别了.那曾经 -10 严禁灌水
wanghede -5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兄弟六月份的  我七月份的  可你的电路分析能力要比我强的多啊  惭愧啊

网友E:
呵呵,我是九月份的,注册早一点,你才是师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是九月份的,注册早一点,你才是师兄啊

哪里哦   兄弟你谦虚了  你QQ多少  加你  以后好相互学习 相互沟通

网友:
耳机的检测电路    如何看  一般 什么信号         望楼主解释下         谢谢

网友:
只要 分享的 都是高手 支持 支持

网友:
SHUTDOWN是关闭的意思,也就是说高电平的时候关闭,低电平的时候,后面的芯片才开始工作,有没有明白????   有的信号有时要结合它的英文意思来判断的,不是带不“#”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没有看到shutdown上面有条横线,低电平关闭,不就是高电平开启吗。

网友:
高手学习了,,

wxf -6 严禁灌水
别了.那曾经 -10 严禁灌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哥,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1,你跟迅维是什么关系,居然这样的帖子也能加精华!
2,你怎么弄到SONY的图 ...

1.精华 是根据人气来的
2.sony图纸满天飞 mbx-224 。。。。。都有
3.小问题大问题 修好是关键
4 没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精华 是根据人气来的
2.sony图纸满天飞 mbx-224 。。。。。都有
3.小问题大问题 修好是关键

呵呵...妳竟然沒生氣!不錯

网友:
思路明确,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了!

网友:
声卡不错  接口坏了也会没声音的

网友:
都是在捡钱啊

网友:
耳机不是有声音吗?怎么还查的是耳机的电路?

网友:
厉害,学习了

wxf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那块海尔的CPU屁股后面的大电容迟早要坏 修了好几个 了

的确!看样子像是N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有很多没丝印     怎么修啊。。。

那就要看你遇见的是什么故障了。供电部分没图纸没丝印的话也可以修,找芯片的手册,然后跑简单的线路。如是不跑马没复位之类的故障就只能靠你自己的基础扎不扎实了。

网友:
哈哈,这篇帖子我乐了。。楼主好厉害的。楼上那询问的家伙您也实在是牛人啊

网友:
大电容要换了。

网友:
没图纸 真难搞啊

网友:
别了.那曾经 -10 严禁灌水
yun6018046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正在研究AUDIO模块呢

网友:
楼主一下给俩,赞一个。

网友:
给力学习了

wxf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看你的技术还好啊,怎么这么多人批你啊1

网友:
秒了,真爽。

网友:
新手看看学习学习了。

wxf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大电容啊大电容

网友:
很好的案例,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基础好,很多都是不看电路图也是一样能修

网友:
充电芯片拆了还可以通电吗?声卡、网卡这些外围电路有时候还是很难修的!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很不错,分析的很到位, 感觉这台机器跟神州A460  很像!!!

网友:
学习了,支持一下

wxf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海尔那个是广达SW9的吗

网友:
  LZ功底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咋看到到上面 得图,哪位朋友给说下是安装哪个看图软件,或者把电脑怎么样,不会弄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思路与清晰,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高手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修本本方法很重要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有图纸还好修,没有图纸就难些了

网友:
13和34这两个脚,插耳机是低电压吗

网友:
图纸不好找

网友:
声音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没修好 ,你修得很好

网友:
都是比较简单的小问题哦,我也准备去讯维进修了,哈哈。nec的大电容撑不了多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