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13-12-23):
一块技嘉的收银机,原型号I/O是:IT8712F-S  KXS (GB)   各位大侠谁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在线等,,,,,,

网友:
技嘉的好像得没得代

网友:
技嘉的主板原值代换。、。。错一个字母都不行

网友:
技嘉的主板原值代换。、。。错一个字都不行

网友:
这个挺多的啊找找吧

网友:
技嘉专用型号,不能用太普通的代换。

网友:
IT8712F-S  KXS (GB)可以用IT8712F-S  K以后的代用但是必须是技嘉的

网友:
带GB是技嘉专用的,只能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
现在还是没修好,

网友:
技嘉专用型号      去TB上买个吧

网友:
还是找原型号的代换吧

网友:
楼上正解, LZ还是找原型号的吧

网友:
只要是技嘉专用的,且是8718F-S都可以替换

网友:
技嘉不能代用,只能找同一型号。

网友:
8718F-S代用过,可以开机正常,稳不稳定就不知道了,反正还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