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G31诊断卡跑45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23):
                                                  顶星G31跑45加电不显维修一例
今天接到同行顶星G31 775针主板 据同行交代是跑45代码不亮机 目测主板没有被修过的痕迹 上诊断卡 CPU 开机代码果然跑的是45证明同行说的是真的 根据代码显示 45之前是C1检测内存之后就跑45 我个人理解是不过内存 因为拔掉内存还会报警 代码会有变化 首先上打值卡测量 内粗供电1.82V  VDDSPD3.3V 时钟0.8V  系统总线3.3V  内存旁边的排阻测负载供电 0.9V 都正常 断电后打数据线对地阻值 依次为430欧 有点不耐烦了 都正常啊 还有几组没测 为了RMB继续吧 当测到第17组时候发现阻值为700多欧 明显不对 通过跑线观察内存到北桥数据线没有断线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 那就是北桥虚焊了,下面就验证一下 因为我本人是不喜欢玩BGA的 只有确定问题所在 才会做BGA  不会盲目的上来就干桥。

拆掉散热片,上BGA焊台 当下部温度达到250度时候 轻轻推一下旁边的小电容 已经融化 在推一下芯片 移动了一点 在松开 又回来了 根据经验判断已经加焊成功了。待板子冷却后 先用洗板水一顿洗刷刷 加上散热片 上内存CPU 诊断卡 开机 代码从CO一路狂奔跑到7F外接显示器 完美亮机 拿U盘进PE系统 测试都OK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A:
楼主什么型号的BGA250度就熔锡了?

网友:
北桥虚焊了

网友:
楼主的同行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A:
我的机器基本需要275才熔锡

网友:
我一般喜欢先压着桥测试下能否过代码。很少一组一组去测值

网友:
内存数据线问题,打点是要细心的。

网友:
给力哦
转了一大圈北桥虚焊

网友B:
这还是好修的,最让人蛋疼的是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基本需要275才熔锡

各品牌有差异

网友:
就是啊  我的就是迅维260t

网友:
G41的北桥是容易坏。

网友:
250就化了,上温是多少?

网友:
打值我是很少打的  如果前面测量过都正常了  我就直接干北桥了

网友:
听起来那么简单,谁谁又知道背后的辛酸。跪求学技术。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型号的BGA250度就熔锡了?

250度如肯定能行了,我重新植株的时候都是这个温度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挺犀利啊!

网友:
哈哈,用内存阻值卡更快

网友C:
是内存条上的排阻?还是哪里的

网友D:
内存时钟0.8v   这个测量点是在DDR2 内存槽上面哪个脚位?

网友:
很少虚焊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还是好修的,最让人蛋疼的是不跑马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修不跑马的  那才有意思  不跑马也没那么难 后续发几个不跑马的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修不跑马的  那才有意思  不跑马也没那么难 后续发几个不跑马的上来

嗯,等着看吧,到时通知一声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D:
内存时钟0.8v   这个测量点是在DDR2 内存槽上面哪个脚位?

看下假负载就知道了。

网友:
北桥爆头虚汗,跑45.。 明白了

网友:
时钟光看电压不准确

网友:
一般诊断卡跑45 50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内存条上的排阻?还是哪里的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