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亮屏

楼主(2013-12-23):
折开看看电容没有爆了的,用万用表量三极管,量到高压包边上时有两个管子短路了,型号5707.把那两个管子取下来,加电在试,开关指示灯正常亮起,没有闪烁,确定故障排除,换上两个管子,加上屏搭起来试机OK,修复。

网友:
学习了。5707很爱坏的,但是那个和5707相连的电容也容易虚焊或者坏的,要注意看看,否则小心返修。

网友:
这种修好也容易坏,看运气了

网友:
5707方案电路,修后必加焊,否则有很高几率返修~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

网友(2015-11-12):
5707可以用5706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