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2wa液晶显示器待机点亮黑屏

楼主(2013-12-23):
现象:动动鼠标,显示器从待机状态点亮…但只有触摸按键板电源开机灯长亮,黑屏!触摸面板无反应!只有重插电源,一切显示正常!触摸板正常!另外一个现象,有时从待机状态点亮会提示使用推荐分辨率1920*1080@60hz   之后就黑屏死机!可是电脑一直都是使用的这个分辨率,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呢?
可以断定是显示器问题!电脑主机没问题!是不是驱动板主控芯片不稳定造成的?求各位指条维修明路,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MCU的问题,当主机从待机恢复正常使用时,显卡会给显示器送去行场信号以及数据信号,,显示器黑屏有可能是响应不及时或者MCU的软件有问题,最好刷下MCU。

网友:
解决了吗 兄弟    我也有一块

网友:
可是在分辨率1440*900显示器一切正常。真的很奇怪啊!难道真的是MCU出问题了?这款显示器是支持1920*1080的。可就是次分辨率经常出问题!诡异

网友A:
百分百是MCU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是MCU的事情了。

mcu会不会损坏了?可以用任意的mcu代换后,重刷相应的mcu程序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就是MCU的程序坏了,你会刷的话,刷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MCU的程序坏了,你会刷的话,刷下就好了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等编程器到了,刷刷看!

网友(2014-03-11):
今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现在正在刷来看.

网友:
使用外接显示屏 看看故障是否依旧啊  如果显示正常就是主板上的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刷了MCU也一样~!望高手解答啊...

网友(2014-06-08):
百分百是程序问题,我这边也有一个,还在找mcu程序,有刷好的吧   传个程序上来

网友(2014-09-02):
我也有个同样的联想显示屏,故障一样,还不知到怎么办。你那个到底修好了吗,

网友(2014-12-16):
我今天遇到一台死机,但是显示器是2010年的刷了2011年显示器同型号的MCU程序后开机键没有反应,现在正常显示了,郁闷中

网友(2016-08-27):
我遇到的情况是 开机电源灯所有的灯都亮 屏幕什么都不显示 按开机键有反应 能开能关 屏始终是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