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加电不显

楼主(2013-12-23):
SL400 独显 机器没有被修过 ,接口物理正常,主板各路电压正常,ADS#波形正常,其他的复位 时钟之类的都查过了 ,没有发现异样,高手们,给支点招,小弟实在是无从下手了
主板

网友:
屏线接口电压正常不?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BIOS和内存上有没有波形.如果内存上有波形的话 大概跳几次波形.先确定有没有跑码.

网友:
显卡问题今天刚好修了一台,此显卡为灌胶!!!

网友:
显卡问题应该读内存吧!这个板子内存没有读写波形

网友:
刷BIOS吧,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