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1通电断电

楼主(2013-12-23):
精英h61  不上CPU正常通电   装上CPU就断电然后又重新启动  一直反复这样子,12V拔掉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刷BIOS 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测量下 12V的对地阻值情况或CPU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

网友:
我记得H61的主板是不上CPU 不触发吧   我看你就是按照不跑马的维修思路吧  这样的板子现在修的还很少  基本上都是有质保的 慢慢的研究吧

网友:
供电正常, 刷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