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是贴片三级管还是贴片场效应管?

楼主(2013-12-23):
主板:GA-MA770-DS3  问题:1、主板是应该有贴片场效应管吧?;2、用万用表怎样判断是贴片三极管还是贴片场效应管?
看图:

网友A:
场管3个脚各测一遍只有一个值,三极管3个脚个测一遍有两组值

网友(点评):
你是对3个角各测一遍只有一个值,是对地阻值还是三个角互测相同?你的前提是场效应管完好无所的情况下,如果是坏的,用你这个方法就不好测试吧

网友:
你是对3个角各测一遍只有一个值,是对地阻值还是三个角互测相同?你的前提是场效应管完好无所的情况下,如果是坏的,用你这个方法就不好测试吧

网友:
同样想知道方法 学习下进来

网友:
用万用表撒

网友:
在线测有时候不准,还是卸下来测好些

网友(2014-03-09):
source[s:s][srs + 5 赞一个!

网友(2013-12-23):
楼上说的对  焊下来测得比较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管3个脚各测一遍只有一个值,三极管3个脚个测一遍有两组值

主板上用三极管的情况不是很多,基本都用场管,所以你要不就拆下来测试时。要不就直接当他是场管吧。另外还得判断他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B:
贴片3级管 大部分都是场管??

网友:
看上面的标识在百度  哈哈  懒人大法

网友(2014-02-26):
焊下来测得比较准些

网友:
主板上用三极管的情况不是很多,基本都用场管,所以你要不就拆下来测试时。要不就直接当他是场管吧。另外还得判断他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3级管 大部分都是场管??

2个不同的器件

网友:
看本体标识  查百度

网友:
场管鉴定完毕,呵呵

网友:
主板上不是标了QXX吗,如果是DXX就是二极管了

网友:
光是看是不知道的,在路也测不准,焊下来测就清楚了。

网友(2015-11-03):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