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修杰微G41不跑码到跑D5不显示一例

楼主(2013-12-23):
        杰微G41不跑代码到跑D5
同行拿来杰微G41主板,故障现象为开机诊断卡没有代码。因为同行不懂得电路 和上电时序 所以拿来求救,目测主板只换过一个电容 其他地方没有动过的痕迹 上诊断卡 内存 开机果然没有代码显示 测PCI A15脚复位有3.3V 短接开关也有高低高跳变 按照INTEL的时序 南桥收到PWROK好信号 和CPUPWERGOO好信号好发出的PLTRCT#平台复位 和PCIRST#好信号 现在PCI复位正常 前面的可以省略不测 只需要测CPURST#就能确定时序走到哪一步 准备上假负载找测量点的时候 发现CPU座子的针脚有一根已经陷下去了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到 找来镊子把针拔出来 矫正 后在上CPU 诊断卡 发现代码已经开始跑马 代码为D5根据代码判断 现在的时序的是把BIOS资料复制到内存并效验, 出现这个代码的有以下3点 第一:内存本身 或者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 第二:数据总线断线 或者是桥空焊 第三是:BIOS资料损坏 或者BIOS芯片本身问题导致 。

首先测内存条件 供电 时钟 VDDSDP  系统总线 数据线打值都正常 排除内存 和桥空焊 下面那就是BIOS了 去论坛下载BIOS 没有这个版本 只能试试看 刷上后在开机发现代码有所变化 但是乱码 更加确定就是BIOS资料问题 在把之前的BIOS刷回去 在次开机代码很快跑过D5一路小跑走到00结束 外接显示器 久违的杰微LOGO出现在眼前 至此完美收工

 会员1189610300鑫豆2025-3-17 00:35

好
很好的维修经验,有时候 CPU 座子关键信号测试 针脚也会影响 CPURST#的工作,一般这个信号由北桥发出

网友:
加分!!!!!!!!好样的

网友:
楼主 这里板子CPU座断的是 CPURST#信号针脚吗 ? 这个信号针脚断的的话,应该也会影响CPU本身的工作。

网友:
仔细检查还是不错的发现。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一个CPU阵脚都被你发现了  看来维修是得细心细心在细心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赞一个。

网友:
好经验。。intel的板子跑D5直刷BIOs度ok了

网友:
为啥原BIOS刷回去就行了捏?  有没有知道为啥滴

网友:
修到最好没有没有看懂什么问题

网友:
受教了,多谢楼主分想

网友:
我也和9楼有同感,为啥同样的BIOS弄出来再弄进去(对于这个进进出出大家可别乱想呀)就好了呢?

网友:
这种板子CPU针角很容易坏的,这种板子不跑码先看针角,D5一般都要是BIOS坏的

网友:
不可思议,如果是BIOS的问题,不可能重刷一遍原BIOS就好吧,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针脚矫正后,是不是清一下CMOS就能好了?不用刷BIOS可能也没问题了,呵呵

网友:
请问楼主到底是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学习学习INTER上电时序 南桥收到 ATX_PWOK 和电源管理芯片延时发出的VRM_PWRGD 发出PLTRST#   不是南桥收到CPUPWERGD   这个信号是南桥发根CPU

网友:
我也有过和你一样的经历,维修,就必须得仔细成就大业!

网友:
思路明了清晰

网友:
可能之前 什么接触不好 误以为 bios  刷了 bios 乱码  其他东西换一换 洗洗刷刷  不行 又刷回原来的bios  结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