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硕 ATX-308WB&P4 维修求助2个问题

楼主(2013-12-23):
周末帮邻居修个烂电源,搭了绿黑不起电。
下图1圈2个电容鼓包,写LOW ESR IM0710没有其他标称,淘宝也没找到一样的,问下这可以用什么型号替换?

另外很多修AT-2005B这电源说替换AT-2005B,如何测试这个模块是否工作良好?

网友:
找个耐压值一样的换了就好了。。。有这么麻烦嘛。。。

网友:
山寨货,另外保修烧黑,严重短路,此外你那2个电容用6.3V  1500UF换上不伦品牌,如果不是估计就是10V  1000UF的  实在不放心看看他那什么规格的 照着这个标的规格换就是了

网友:
弄个 25V  1000的  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耐压值那些主要的对的上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同一品牌的电容。

网友:
这应该是待机5V的滤波电容,比较容易坏。坏的的现象就是短接不开机,先换了再说。参数应该是10V1000的

网友A:
刚刚没事情google下“1000µF 10 V , -40°C~+105°C , LOW.ESR,  IM0710.“应该是1000uf 10v
保险烧黑估计是他负载大了,我查询了下这东西额定估计180W都没,他居然带X2 3600+用了5年

网友B:
左边那路应该是5V待机的,CLC两个电容都要换,第一个建议用16V的,第二个建议用10V的
右边那路应该是3.3V输出的,CLC两个电容也都要换,第一个建议用10V的,第二个建议用6.3V的
若要求较高,两个均可换成第一耐压值
若材料有限,两个均可换成第二耐压值

网友:
原来多少换多少不就行了

网友:
电容吗 找个同容量 同耐压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源板骨架不错,把上面差的东西补上,把所有的滤波电容加大至4700UF,修好后不比现在的新电源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没事情google下“1000µF 10 V , -40°C~+105°C , LOW.ESR,  IM0710.“应该是1000uf 10v
...

最好用16V 1200UF的,够用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路应该是5V待机的,CLC两个电容都要换,第一个建议用16V的,第二个建议用10V的
右边那路应该是3.3V输 ...

修主板、显卡手里16V 1000UF比较多,准备有空都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骨架不错,把上面差的东西补上,把所有的滤波电容加大至4700UF,修好后不比现在的新电源差.

4700UF夸张了吧,那2个孔位小放不下,这用料一般。长城、航嘉250W额定也就用3300UF 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骨架不错,把上面差的东西补上,把所有的滤波电容加大至4700UF,修好后不比现在的新电源差.
4700UF夸张了吧,那2个孔位小放不下,这用料一般。长城、航嘉250W额定也就用3300UF 2个